东芝 M200 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0-05-31):
东芝 M200 用电池能进系统,正常用。外接适配器经常掉电,不时系统就掉了,有时进系统后掉了。
--------------------------------------------------------
太感谢了,谢谢大家,换电容.
掉电

网友:
适配器请放心,俺有稳压电源

网友:
还有人提问这个问题吗? M200通病啊 !@ 说明楼主论坛都没来看!
在CPU供电处加两个330的电容就OK ! 要不换过背面的那个NEC电容!

网友: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你这故障就知道了,你是cpu座下面的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你加一下那二个电容,最好把那个大的NC128那个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