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61E主板跑41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31):
前两天客户拿过来一联想L-S661E    661FX-M7    精英代工的主板,说是报警不显示,接过后一加电跑C1-C3-0D-41然后开始嘀嘀嘀叫,心里一喜,送钱的来了,这种问题平时一刷BIOS准好,正好自己也有这板的备份BIOS,刷好后一加电,还是这样,难道是我的BIOS程序不对?就去论坛搜了一个下了,花了我10分啊!心想这下总该好了吧,刷好后一加电,懵了,还是这样,心想难道芯片本身有问题?就找替换的芯片,找啊找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刷上后开机,故障依旧啊。心里这个郁闷啊。因为当时太忙,就让客户先放这了,等静静思路了再来弄它,就放一边了。
      今天有时间了就又拿出来研究研究,加焊了下IO无果,想换IO但没找到同型号的,难道是桥的事?还是从简单的入手吧,就查各供电、时钟。都正常啊,?换内存无果,就把风扇拆下来,换了个CPU,无果,就习惯性的把CPU座里的灰尘清理了下,把U上去,再一点,奇迹出现了,C1-C3-26 嘀的一声,心里一阵猛喜,插上显示器,久违的LENOVO出现了,试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就是有点不解,U座有灰尘怎么会导致主板跑41报警呢,哪位高手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LPC电路信号不正常,导致BIOS读取信息出错,以致走41,我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
LPC电路?LS可以给解释下LPC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吗?还有他的工作条件等等,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连接南桥、BIOS、IO之间的总线

网友:
那CPU接触不好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吗

网友:
记得学的时候,各信号满足后,CPU会通过LPC电路选中BIOS,,然后再有信号返回,才开始跑U的,

网友:
看到6#的回复,心里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