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 !!!

楼主(2010-05-31):
各位好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具体的说是这样的,一块华硕主板【M2N68】,开机后温度就是70度,然后过几分钟就77了,然后自动关机。【具体截图见附件】我百度了一下,好像这种板子普遍有这种问题,应该是设计问题,现在我已经把硅胶换了,可还是不行,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

  谢谢 !!!

网友:
风扇是否坏了转速不够

网友:
CPU和散热器没有完全压紧,风扇的转速不够。最好解决就是风扇和散热器一起换

网友:
你加个机箱散热风扇吧 !!!

网友:
检查一下,周边有没有影响散热的问题呢?

比如灰尘之类的。

网友:
主板温度76度是指那的温度???CPU不是已有温度了吗

网友:
主板温度过高好像是南北桥的温度吧,如果南北桥是散热片没风扇的话,加个散热风扇可能就好点吧,如果以前有散热风扇的话,清洁散热片后换个风扇,看看,如果还是的话,那就考虑换个思路来考虑主板其它问题啦

网友:
是南北桥的解触不亮啊。

网友:
换个风扇吧!

网友:
  换个CPU和风扇看下,不行的话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给北桥也加了风扇,CPU换个好一点的风扇,试一下,看看温度多少

网友:
我这里现在有快板也是自动关机的,amd的南北桥在一起的,桥的温度都可以煎鸡蛋了,我打算叫客户换板了,是桥的问题。你摸一下桥的温度是不是很烫手,我想应该是板桥的问题,建议换板吧。

网友:
+换南北桥风扇

网友:
把桥的散热片换成风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