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19宽屏液晶显示器联机时正常,关机后白屏?

楼主(2010-05-3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唯一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2秒后黑屏,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后屏幕一亮一灭的反复,最后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电脑关机后液晶显示器变为白屏,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也不行,只能拔掉电源,请高手们指点!!多谢!!

网友:
高压板  信号线没接对。。。。。。。。。。。。。。。。。。。。。。。。。。。。。

网友:
可以用乐华2025驱动板屏点测机看看,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吗??乐华2025驱动板屏点测机用不用刷MCU?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上那开关控制信号的第二个三级管击穿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不插信号也为白屏,关机了也为白屏,是驱动板所发出的ON/OFF信号电平不足,不能完全使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与截止,才产生白屏现象,我手里就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只要插上电源,显示器通电显示LOHO后就为白屏,关掉电源也是(原机高压板损坏,换的通用高压析以,联想的液晶,高压板15V供电,后改为12V的。

网友:
换过高压板后出现关机白屏,一般是高压板开关线和ADJ调整线接反所致

网友:
控制线的问题吧、、

网友:
ON/OFF接的不对。

网友:
看两个板ON/OFF电压高低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高手!由于客户很着急先拿去用了,等有时间拿回来的时候我在做测量!!!(感觉宏鹰科技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