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编程器580U刷BIOS

楼主(2010-05-31):
本人头次遇上笔记本BIOS资料损坏, 头次刷BIOS 特兴奋,
         特发帖庆祝一下,   终于学会刷BIOS了

顺便把过程发出来,

首先把要刷写的BIOS程序下载好,
把要刷写的BIOS芯片拆下来,  如图:

卡在580U座子上:

接下来该打开刷写BIOS的软件进行刷写了,本人使用的是580U

界面如下

首先确认芯片型号,例:
选择装入文件:装入对应芯片厂商型号的程序:

OK之后, 准备读取芯片资料:

因刷写可能不成功所以一般都备份原芯片资料: 点保存文件保存到相应的文件夹下

接下来就要把需要刷写的新BIOS文件装入了, 点装入文件,找到你想要刷写的BIOS装入

提示对话, 确认

接下就把原来BIOS芯片资料擦除 点:ERASE 如图:

擦除之后就开始烧录了,点PROGRAM,如图

最后一步校验一下: 点VERIFY如图

最后把刷好的芯片从机子取下来, 焊回板, 顺利开机,

学习一样东西其实并不难,关健看你有没有那个“芯”

网友:
请问下是什么机子?

网友:
其实一般笔记本biso是很少损坏的。楼主有心了

网友:
LZ能分享一下。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吗?
这台笔记本是BIOS导致不开机。想留个记号以备查阅

网友:
原来编程器软件是有中文操作的,呵呵··学习了
一直以为这个很高级啊

网友:
580编程器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刷台式机上不是有3M的BIOS要从设置,别的真好用,

网友:
希望诸位能多多介绍初学者能看的文章

网友:
不错的操作教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580U停产了啊 楼主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不明白啊,你已经说BIOS资料损坏了,为什么还要备份呢?。。。。。。。。

网友:
在没有确定BIOS损坏之前,当然需要备份一下。

网友:
楼主580U是基地出品吗~~除了BIOS 液晶的和内存的SPD能刷不

网友:
看这个580U挺旧了,才第一次用吗?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看BIOS芯片 型号 25L8005  像是联想的BIOS 对吗?

网友:
580U多少钱一下哦, 也想买一台

网友:
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升级的

网友:
还是考虑500P吧,580U的假货太多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种方法跟烧录程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楼主把用的软件传上来让我用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除了盗版的就是2手的 停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