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有报警声

楼主(2010-05-31):
待机电流0.03A,电流跳变030.A~0.44A~0.83A不动,有报警声音,连续响四声,共响四次。首先我拨掉内存与插上内存开机试一下,两样都有报警声,电流跳变一样。然后我接着搞一下内存槽,用酒精洗一下,确认好内存后我就开机测试,可以亮机,问题决解了。

网友:
楼主拾到了,略略的问下维修价格。

网友:
晕,这也行 啊...

网友:
电脑开机报警 一般都是 内存 和显卡  显卡是一长两短

网友(2010-07-18):
哈哈  手上 有一台 原来一根内存烧了 正准备拆机 弄呢

网友(2010-10-15):
看来是内存槽脏了

网友(2011-05-12):
我也接了一台4声报警的  还没搞呢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别人都解决了 还刷你妹的BIOS

网友(2011-11-01):
老机器来修不开机,首先就是看内存槽有没有松动,或者脱焊了

网友(2012-01-18):
我的T60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搞,唉。。。

网友:
也碰到些机器,插拔插拔内存就好了的。。
老机器的内存槽容易虚焊。。

网友(2012-09-27):
我的 清洗内存槽,刷BIOS,换安全芯片都是报错,有人遇到类似情况没?还做过北桥

网友(2012-12-12):
你们有运气哦。

网友(2013-05-17):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种小问题 家常便饭 低调点~

网友(2013-08-24):
恭喜楼主。我有台一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现象,刷了BIOS,换了安全芯片才搞定。

网友(2013-12-23):
IBM  T60,ATI独显,电流0.92,插不插内存都是o.92,压了下北桥还是一样的, bios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