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DSL MT800 无法与网卡连接

楼主(2010-05-31):
华为ADSL MT800无法与连网卡。线路信号灯正常!插上电脑反复的检测电脑提示(本地光缆没有插好)打“X”但还是在反复不停的检测本地连接反复提示(光缆没有插口)排除主板网卡和连接线的问题。问题就出在ADSL身上 由于我没修过ADSL不懂得原理!请高手指点一下是ADSL的那部份电路出问题了加全板我都加焊过了但没起作用!请指点一下谢谢!网上找了下有关修ADSL的资料好少!找不到图纸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的指点!插上电脑ADSL网卡灯没有亮。我试检查一下看看!这ADSL是自然坏的!上边看上去修得好严重的是我加焊过的!有一个电容睡觉在那里的是我换上去的原来那个涨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不是雷击坏的是自然坏的!应该问题不是很严重!你说的是把IP101拆掉通电试吗??请问下怎么知道同不同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过电阻都是一样的对地阻值无变化。拆了IP101A通电后LINK能锁定信号。本地连接打“X”拆了芯片后不反复检测本地连接了。

网友:
真高深,主板基地的高人真是不少。。
喜爱云雾 是专业修猫的吗

网友:
猫上网卡坏,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手头上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更换!不过知道故障所在。找个芯片更换就不难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