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跑D8的问题

楼主(2010-06-01):
华擎462主板,型号是P4VT8+,开机跑到D8然后又自动重启,不断如此,检测卡跑数是D3-15-D6-D8,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示吗?不显示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很可能是IO坏了  换 IO

网友:
很明显内存没跑完,建议楼主还是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压下北桥,看是否能跑完。查内存供电,时钟.......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电压正常的话,就换个IO看看,在压下SB~~~~

网友:
内存供电IC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