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打尽高压电路通病之高压控制芯片3193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10-06-01):
今天修了台一波三折的联想液晶,故障比较经典,就把维修思路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型号是LXM-L17CH,故障现象:3秒黑屏。刚刚接到这台显示器的时候,心里挺高兴的,这个太好修了,都忘记自己修了多少台了。 2分钟无痕拆机,不上电,直接测试C5706发现有一个击穿,直接把他对面那个也一起换掉,测保险正常,加焊所有电容后电感后,上电,不再黑屏,以为此机器修复。就装起来,叫客户来拿机器。 但是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关机的时候竟然是白屏。郁闷~~~太大意了。拆机,上电测试,发现关机的时候只有2根灯管受控,另外两根灯管常亮。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控制电路的问题,这台机器的高压控制IC是BIT3193,经检测,3193的附近的P沟道MOS管4411损坏。用4407代换后,关机不再白屏。就让客户拿走。过了两个小时,意外再次出现,客户又把机器拿回来,这次的问题是不定时黑屏,有时候1分钟,有时候10分钟。纠结啊!哥发誓: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再拆 测各电压正常,5707和保险都是好的,整板也无虚焊,MOS管也是好的,于是就把故障锁定在高压控制芯片BIT3193和变压器上。测得3193的5V输入正常,2脚电压1.6V正常{2脚的电压正常为1.5V以上,如果不正常就是高压包或者与其相连的电容原件有问题}15脚1.5V正常{不能低于1.3V}。再测14脚不黑屏时1.8V,黑屏时2.5V,找到问题了,14脚过压保护。直接14脚接地,故障排除,试机2小时OK。 BIT3193的故障比较经典了,出现故障也比较多,我把原理和检测方法也给大家补上。BIT3193原理分析:3193有两个灯管保护反馈信号,14脚的过压检测,15脚的欠压检测,把15脚接高电平,把14脚接地,看是否有输出,如果有则可以把故障锁定在14脚.15脚的反馈电路上,再把15脚的高电平去掉,如果有输出,那么问题就出在14脚上,如果没输出,那么问题就出在15脚上,再测试15脚的瞬间电位是多少,看是不是低于1.3,如果低于1.3就是欠压保护。.3V,14脚高于2V保护,15脚低于1.3V保护。如果14脚过压,可将其接地,如果15脚欠压,可将15脚吸空即可。发个BIT3193的脚位图和LXM-L17CH的原装MCU给大家分享

那面具,真薄 + 2 支持

网友:
现在正在研究液晶显示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宝贵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08年也修过一个明基的,当时是C5707和保险坏掉,换后不定时黑屏,没有找到原因,最后也是将14接地,有到现在一直都正常,

网友:
故障的确难找,不过楼主修好拷机时间好短,是对自己技术自信还是每天量好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给你顶了、、、

网友:
楼主修液晶的技术不错 一直跟着你的帖子

网友:
总觉得这样处理不是好办法,我通常只是这样去判断故障点,未有这样处理交给顾客的

网友:
好經驗,14脚过压保护直接地會不會有隱患啊

网友:
其实把14脚接地。烧机10分钟左右,在把14接地去掉就ok。大家可以试试 屡试不爽

网友:
看LZ的图上,好像是TL1451啊,不像是BIT3193G.我这有个同样的板子,也是TL1451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不过建议修复后烤鸡起码半天!

网友:
最后的修复结果是去保护啊,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终结所在。不知道是不是客户急等着要,而没时间继续查啊?

网友:
楼主的水平好高 分享的经验让我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14接地。。不去掉。。那不是少高压保护了吗。。。万一过压。。这板会炸不??就这样给客户。。感觉不安全。。根本问题没解决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在LCD上的技术更胜一等。

网友:
故障是比较复杂,不过最终还是去保护解决问题了,我在想,是不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
楼主关于BIT3193的解释有点不懂,能不能在详细点啊,我是新入门的

网友:
怎么只加分没回复了。。。。为什么只要14脚接地就完事了。这样似乎保护电路已经不起作用了。如果以后碰到灯管漏电或烧断的,那样将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啊。
我就碰到一台长城19的。灯管把屏里面的塑料都烧黑了一大块。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们这些新手分享,你给我们发的那BIT3193G的PDF我刚刚下载了但是我看不懂,不过我还是学到了至少知道14脚接地就是去保护了,15脚如果没有电压也可以去保护,本来我是不想顶你的但是你也还是让我学习了谢谢你,还有个问题,TL1451和BIT3193G的银脚定义是一样吗?14-15都可以去保护吗?谢谢了希望能告诉我这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