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GD3 短路!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0-06-01):
客户的逸彩9600GT-GD3 短路!插PCI槽能转,无显示,接额外的6针电源 转下就停 发现3个电感对地就3 (MOS管是无铅的吧?好难吹下哦),电源芯片NX2415
.
MOS管拆下还是短 现在是不是考虑更换2415? 难道是显存短了???
芯片

网友:
高端卡 需要的电压越来越小了。电流却越来越大。
现在你所说的不能说明就是GPU短路了
现在是FBVDDQ和GPU有电压没

网友:
转下就停。 那说明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你把MOS管取一个 然后上电。直到不转下就停
MOS管取完了 取2415

网友:
对地3很正常,不能说短路,关键测测MOS管有没有击穿,按你的情况,mos管击穿机会很大,测测3脚间阻值粗略判断一下

网友:
你那个电容明显爆了,电容容量不足肯定烧场管,电源芯片了。

网友:
对地有1也不能说明是短了,不过触发即掉,存在短路,管电容IC都没是就是桥或者显存了

网友:
接到好几块显卡短路的,拆到最后,只剩GPU,还是短,断定GPU坏。

网友:
这个不用查别的,先修复电源部分,MOS和C都有可能坏

网友:
你那个焊接水平也太那个啦,这么好的显卡可要想清楚了,本来是点小问题,搞不好就没救了,问题不搞清楚,乱换东西的话,很容易坏GPU 显存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外接电源还是很好修复的,把12V电源部分拿掉再测VREF和PLLVDD是否对地短,如果不短,GPU就不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