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闪屏-----已解决

楼主(2010-06-01):
IBM T42  白屏时正常,进安全模式正常。当正常进系统时,屏闪
------------------------------------------------------------------
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会闪动,拆了原灯管,外接一个好灯管或代换一个优质通用高压条,再查查高压条供电是不是偏低引起的。

网友:
如果是亮度闪查屏高压与高压灯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图像闪查屏线和显卡

网友:
最近碰到很多屏坏造成屏闪的,屏闪时屏的上半部有一条很细的线,然后画面向上折叠跳动。

网友:
灯管闪还是屏闪?

网友:
屏闪的时候量一下高压条的控制和供电!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了吗?

网友:
換顯卡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用手按显卡时不闪,不是屏灯,不是高压板,不是屏线故障,这几样都换过了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吧。

网友:
按着显卡不闪,明显的显卡问题啊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个T41P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把驱动更新下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很可能 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进安全模式正常。当正常进系统时,屏闪
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多,我遇到很多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郁闷现在的回帖都不细看了!  进安全模式不闪,明显显卡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