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10天返修的ACER AL1981W液显

楼主(2010-06-01):
     ACER AL1981W液显,客户送来时,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高压板一10V1000UF电容鼓,换之,装机测3小时OK,交客户,客户用10天返修,通电电源灯亮,有初始化信号,接主机无任何显示,以为高压负载保护,加焊了高压线圈及附近电容等,通电依旧。
     停下来分析,以前遇到的高压负载保护的,一般均是屏亮一下(上面有图像)就灭,这个屏一点显示均没有,再仔细看驱动板发现该板原先修过,测AGP接口对地值,第1、 2、3脚均为72欧,正常,13脚仅5欧,14脚8欧,找出问题了,行场信号不正常,正常的应相等在500多欧,跑线路,发现13脚通电阻R112 ,阻值2000欧,测量该电阻正常,14脚通电阻R116,测量该电阻正常,再跑线,发现接口的第13、14脚还分别通到附近的两个稳压二极管上,一测量两稳压二极管已击穿短路,拆下两管,对地值正常,一时找不到一样的型号,未装,测试OK。
    另外该机若出现屏花屏或屏显不正常时,要检查下屏线是否断线或接触不良问题。
    总结一下:稳压二极管击穿,拉低了行场信号输出,造成无显示
    高手莫看,对新手作个参考。

高压板正面

高压板背面

驱动板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貌似发错地方了。 这里是显卡维修专区啊

网友:
学习下!
沙发 有图就好弄多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显示屏维修!记住!!!!!

网友:
发错了啊,管理员来挪挪地方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这东西太小了,看的都眼花,。。
不知道修主板的朋友们还有几个是视力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主,能有个电路图讲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好贴到那都会火

网友:
6楼的朋友说得蛮对的,修板的朋友不知道还有几个视力正常的哦,我每次都是用带放大镜的台灯看板子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从图看坏的配件确实很小 要仔细检查 谢谢你了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啦  楼主 的视力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