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电源图纸,型号为H255PD-00

楼主(2010-06-01):
型号H255PD-00的DELL电源,故障为短接风扇转下就停,5个肖特基都没问题,也没有明显的烧伤。
DELL

网友:
那么多人看就没有一个有吗,谢谢

网友:
上图片看一下!

网友:
在5V和12V 上挂上负载再试机,H255PD-00的DELL电源好像不能空载开机。

网友:
接上了个SATA的硬盘还是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