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跟9到20V通用高压板如何区分啊??

楼主(2010-06-01):
高压条··5V跟9到20V通用高压板如何区分····?

网友:
这个是要看控制芯片,只有芯片区分的!

网友:
上面有双MOS,和单MOS的。双的是19V 单的是5V

网友:
高压板上有标明的

网友:
至少基地买的高压板上面标的都有,至于原机上面采用的是5V还是9——20V的高压板,万用板测量就能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