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6-01):
客户拿过来说是主板键盘不能用,主板是收银机上用的,很小块。鼠标键盘插上去鼠标有亮灯,键盘指示灯都没亮,按DEL也进不了BOOT。本人新手,救助...

网友:
看键盘口附近是不是有排容啊,拆了再试下

网友:
没有,旁边有个RT9214芯片

网友A:
PS/2电路就那点东西
测一下5V供电没有有
如果有排容就先拆了
打一下键鼠的SDA SCL线的上拉电阻是否变质
打一下SDA SCL线对地电阻

网友:
PS/2电路就那点东西
测一下5V供电没有有
如果有排容就先拆了
打一下键鼠的SDA SCL线的上拉电阻是否变质
打一下SDA SCL线对地电阻
IO坏
引用 网友A:

网友:
那是从电源芯片 不是他  先换键盘  在看看接口有无电压供电脚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SDA和SCL其中一个不良导致排阻损坏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ps2  这点问题 相信楼主应该很好解决的!
上面两位 服务小组的朋友都已经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