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方正P4M800P7MA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测CPU供电只有0。32V

楼主(2010-06-01):
富士康代工方正P4M800P7MA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测CPU供电只有0。32V
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1VTT电压:1。2V(正常1。2V)
2复位电压:0。2V(正常1。2V)
3时钟电压:0V(正常0。3-0。7V)
4核心电压:0。32V(正常1。0-1。4V)
5PG电压:0。15V(正常1。25V)
可以看出CPU的三大工作条件都不正常,有谁碰到过上来说说。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不行的话就做北桥吧,VIA的芯片都好空焊,以前修过因北桥空焊导致CPU供电低的,但忘记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常见的有VDD 端、VID端、EN端、SS端等
或者把你的芯片型号写上来

网友:
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估计CPU座空了

网友:
楼主的核心电压只是0.32V明显的外围电压不正常,,查CPU供电或电源管理IC,,这类故障多为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三大核心不正常?你也没说啊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真U,供电和PG测不得电压,和部分因特尔板子一样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你要什么参数我帮你量出来 。呵呵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主板呀。也是没CPU供电呀,,,,可是没修好,,,这样的主板最不好修咯,,,。个人感觉~~~

网友:
先查下桥供电,再说。

网友:
昨遇一富板,上假负载,波形怪!电压1.8。。。。。一时搞不明白,后来上个U试,晕。。。搞了我几天的板子,原来是上U才。。有方波!

网友:
今天换了一片CPU供电蕊片ISL6566,上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有1。4V了,但是复位电压,时钟电压,PG电压还是没有,现在还在查。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不要谈什么复位PG之类的 先把供电修起来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