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10882

楼主(2010-06-01):
DELL e210882板子,能点亮,就是南桥很烫...
显卡供电正常!求助
显卡
求助
DELL

网友:
我也怕修烫的主板 听说一般是桥本身坏了 加个风扇 我都这样

网友:
如果是GB以上的桥,先进系统测试一下稳定性,如果不稳定就得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