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9液晶,用一会儿白屏

楼主(2010-06-01):
接一 宏基AL1719液晶显示器,客户来的时候说是,经常黑屏
测试30分钟左右 就没有背光了,高压板部分
我拆开 发现有2个电容爆浆,于是换了它~~
装机、测试
结果发现用了20分钟左右 就会出现白屏!!!
以为是屏线没插好,拆开把接口部分都用酒精擦拭,然后插紧,可是用一会儿还是会出现白屏

网友:
你只换那两个爆了的电容是不行的!最好把周围的电容全换掉!

网友:
想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你有条件先刷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白屏:
白屏说明高压板和灯管已经工作,驱动板或屏没有工作。
1:确定屏是否有供电,是3.3V供电还是5V供电
2:高压板的电压5v没有输入到驱动板或偏低了,主芯片没有3.3V供电或偏低了
3:有部分显示器的屏供电由高压板3.3V提供或5V转3.3V,还有的是驱动板本身提供

网友:
这机子一看就是清华同方的板吧,上次遇到一台不规律黑屏,换了高压板还是不行,后来发现电源部分会咯咯响。声音不大,修不出来,后来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换就好了,
像你这种问题用通用板点屏看屏是不是好的,在看下电源板,最好把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应该是凭坏了电容漏电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以前接修一台,也是用一段时间白屏,白屏的时候驱动板主控烫手,后改为通用板后OK,网上有的说主控加散热片的方法,但不是很实用,只是白屏的时候晚一些而已,个人感觉是主控不良造成。

网友:
兄弟,加油呀,别轻言放弃。

网友:
发错帖子

网友:
用通用板先试一下就知道是屏还是驱动板的,,,

网友:
电容都换了,最好高压部分加焊一下

网友:
电容都换了,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屏供电3.3V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啊~~
现在是无规律的白屏~~~
请教一条思路~~~

网友:
找个驱动板套下结果不是有了

网友:
你去把屏线换掉看看。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先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换过通用板,用了好久都没犯问题~~
发现一个新问题~~用它原来的驱动板,插拔几次VGA线 就会出现白屏~~~
查过VGA接口的电路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程序的事呢??

网友:
试着刷个MCU,不行再修驱动板

网友:
白屏,是屏的信号不正常或者没有供电,所以在白屏的时候应该看看是不是驱动板没有给屏上供电,然后再找原因的所在。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一下屏上的供电有没有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