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420笔记本不能触发,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开机蕊片采用的是kb3926qf

楼主(2010-06-01):
神舟优雅HP420笔记本不能触发,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各指示灯都不亮开机蕊片采用的是kb3926qf
A1。
按开机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拆开了电路板仔细的观察也没发现烧黑烧糊的现象,有谁碰到过上来说说。谢
谢。开机蕊片采用的是kb3926qf A1没谁知道这个I/O的资料?

网友:
在网上找到一点点东西。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1脚CLKRUN#,6脚TRDY#,7脚IRDY#,8脚FRAME#,5脚 10脚3V供电 IDERST#可以在BGA背面K区电感左下角下面的R216上测 U38,在EC旁边,与R716外侧相连的针脚为SUS_CLK,此信号由桥发出。16脚LPC_RST#(由南桥经R729{在PCI-E接口左上角D区上面数第一个电阻}输出),KB3920 15脚(KB392613脚)也为LPC_RST#,此信号由南桥直接输出。22脚为LFRAME#,EC3926第4脚,3920的第5脚,也为LFRAME#信号,由南桥产生,在南桥27晶振旁边的R669上可以测得 KB3920:8脚SUSB#,20脚为SUSC#(这两个信号由南桥返回给EC的信号) KB3926:6脚SUSB#,16脚为SUSC#(这两个信号由南桥返回给EC的信号)

网友:
先换IO看看   IO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待机是否正常,,IO晶振是否起振,,南桥是否起起振

网友:
今天换了一片kb3926qf A1,待机指示灯橙灯亮了,按开机键可以开机,指示灯变为绿色,电流到 0。68A时指示灯又变为橙灯,CPU风扇也是转了一下就停了,反复按开机键都是如此,是不是kb3926qf A1有程序在里面不对应不能互换????

网友:
这种不触发的就查,触发条件,,开键有没有电压,按下开机键有没有被拉低,EC的供电,ECRST,CLK, 休眠有没有短路,SB的工作条件,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