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油田抽油机专用变频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1):
1140v/30kw油田抽油机专用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中间一相igbt模块处被烧黑,其上的母线尖峰吸收电容(3μf/1200v的无感电容两只串联再并联)的一个腿被打断,不能正常运行。
检测主电路部分,中间一相虽然被熏黑,但检测还是好的,其他两相也正常。
首先更换损坏的器件。将3μf /1200v的电容更换后,再将隔离开关合上,给控制柜送电,控制柜没反应,电源灯不亮,电压表没有指示。
输入端接有高压熔断器,怀疑是它损坏了。用万用表的高压档检测熔断器后的三个端子对地的电压,都正常,均为690v,因控制电路用的是220v电源,于是怀疑1140/220v的变压器有问题。后来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熔断器两端阻值,有一相通,另两相断,因此断定原判断有误,有两相熔断器烧断。检测熔断器,有电显示,应是未断的那相通过1140/220v的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串过去的,因是单相供电,形不成电压,因而1140v/220v的变压器不工作,控制柜因得不到电压而不能工作。
将熔断器更换后,柜子送电正常,工频启动,工作正常,工频维修完毕。接着维修变频部分。其主电路如图1示。

通控制电。一送电,显示板上的故障保护灯就亮,怀疑干扰,但多次送、停电都这样,因处于保护状态,不能开机。后将短路保护插线拔掉(因主电路没通电,只是控制电路送电,无影响),送电正常。开机也正常,用万用表检测频率到达50hz时的电压,三相输出电压都平衡,线间电压为8.2v,对中线为5.0v,工作正常。
检查短路保护板,如图2所示。将输入端的短路保护取样电流传感器拔下,测量板上的电源电压,±12v正常,但+5v供电电压只有+3.0v,将集成快74hc14拔下,+5v正常,说明该集成块已经损坏,更换一只新的。

2 短路隔离板图
将输入端的短路保护取样电流传感器插上。先插正母线上的电流传感器,测的±12v,工作正常;再插负母线上的电流传感器,测±12v电压,+12v只有+ 9.0v,-12v正常。说明负母线上的电流传感器损坏。于是将该电流传感器取下更换。
将拔下的线都插上,并与主板连接好。通控制电,工作正常。为进一步验证工作状况,在主电路上加220v的电压,开机后工作也正常,线间电压为220v,对中线为130v(50hz的情况下),工作正常。
将工频停下,开启变频。但变频一开机就出现短路保护。后将负载断开,变频器空载运行,也出现短路保护。这样分析,送控制电正常,加220v也正常,怀疑器件有耐压不够的,因此停电后将原来烧的变黑的模块更换。更换后送控制,送220v,工作都正常。送主电1140v,开至50hz,工作正常。
接上负载,带载运行。但又出现问题,一开机又出现短路保护。检测电机也正常,后来考虑是否是负母线上的电流传感器也损坏了。于是通控制电检测,在静态时,电流传感器的信号取样电阻两端有电压,为+3.0v,因静态下无电流,正常情况下应为0v,说明该传感器损坏,再更换一只新的,开机后检测正常。
最后送控制,送主电,工作正常,带负载,工作正常,三相电压、电流完全平衡,维修完毕。

网友:
油田抽油机专用变频器 的现场调试是最重要的, 因为 抽油机只向上抽油的时候在做功, 抽油杆 向下的运动的时候。 会带动电动机发电。 有时候感应出来的电压很高的。  这时候电压反灌到变频器里,就会把IBGT击穿。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场对抽油机(俗称磕头机)的调平衡。  抽油机类似一个 跷跷板,一边是抽油杆,一边是配重铁。
                 还有就是 变频器上要装泄流电阻 。把电动机感应发出的电释放掉。

网友:
抽油机的工作原理及组成

当抽油机工作时,驴头悬点上作用的负载是变化的。工作分为两个冲程,抽油机上冲程时,驴头悬点需提起抽油杆柱和液柱,在抽油机未进行平衡的条件下,电动机就要付出很大的能量,这时电动处于电动状态。在下冲程时,抽油机杆柱转拉动对电动机做功,使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的运行状态。抽油机未进行平衡时,上、下冲程的负载极度不均匀,这样将严重地影响抽油机的四连杆机构、减速箱和电动机的效率和寿命,恶化抽油杆的工作条件,增加它的断裂次数。为了消除这些缺点,一般在抽油机的游梁尾部或曲柄上或两处都加上了平衡重,如图一所示。这样一来,在悬点下冲程时,要把平衡重从低处抬到高处,增加平衡重的位能。为了抬高平衡配重,除了依靠抽油杆柱下落所释放的位能外,还要电动机付出部分能量。在上冲程时,平衡重由高处下落,把下冲程时储存的位能释放出来,帮助电动机提升抽油杆和液柱,减少了电动机在上冲程时所需给出的能量。目前使用较多的游梁式抽油机,都采用了加平衡配重的工作方式,因此在抽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中,有一个电动运行状态和一个发电机运行状态。当平衡配重调节较好时,其发电机运行状态的时间和产生的能量都较小。

1—底座;2—支架;3—悬绳器;4—驴头;5—游梁; 6—横梁轴承座;7—横梁;8—连杆;9—曲柄销装置; 10—曲柄装置;11—减速器;12—刹车保险装置; 13—刹车装置;14—电动机;15—配电箱

游梁式抽油机工作原理

它的动作原理是由交流电动机恒速运转拖动抽油泵,沿着重力作用方向进行往复运动,从而把原油从数百至数千米的井下抽到地面。分析其负载特性可知其惯量较大,而不同的油井的粘度大小又很不同,当油的粘度较大时,泵的效率也变低,往往启动也很困难。该负载又是周期负载,上升、下降行程负载性质亦不同,下降时尚带有位势负载性质。为适应这些复杂的工况,抽油机的配置及其实际工作状态往往只能是大马拉小车。游梁式抽油机运动为反复上下提升,一个冲程提升一次,其动力来自电动机带动的两个重量相当大的钢质滑块,当滑块提升时,类似杠杆作用,将采油机杆送入井中;滑块下降时,采油杆提出带油至井口,由于电动机转速一定,滑块下降过程中,负荷减轻,电动机拖动产生的能量无法被负载吸引,势必会寻找能量消耗的渠道,导致电动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将多余能量反馈到电网,引起主回路母线电压升高,势必会对整个电网产生冲击,导致电网供电质量下降,功率因数降低的危险;频繁的高压冲击会损坏电动机,造成生产效率降低、维护量加大,极不利于抽油设备的节能降耗,给企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游梁式抽油机引入两个大质量的钢质滑块,导致抽油机的起动冲击大等诸多问题。

网友:
楼上的才是行家。我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IGBT模块购买问题的,现在这东西假的太多了。

网友:
真羡慕你们两位大侠,这东西都能修得到,利润很高吧

网友:
我们也上过当, 假的IGBT  也买过。   一上机就烧。 我们拆开一看, 妈的,大壳子里面套了一个 小功率的 场效应管。  还有大电容里套小电容的。。。。
       关于真假IGBT的测试,我们一般都是测试D,S结的电容,  IGBT的功率越大。D,S结电容越大。

网友:
呵呵, 利润确实高 ,高的厉害 。07年的时候, 我最厉害的一次, 修变频器,一个星期赚了24W, 不过给客户送出去了 6台 IBM T43笔记本。  干大活,就要大气!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