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偏低 不开机

楼主(2010-06-01):
比较老的主板 板上有MS-5专用芯片 不上电原因是 PCIA14 开机排针电压 偏低 只有1.3V  正常时3.3V左右 通过跑线路这条待机电压是有MSI芯片14 15 16脚通过管子给的

这板好奇怪 因为待机偏低开不了机 强行短接电源绿线 OK 跑马正常 只要强行加次电 PCI 排针 待机电压都3。3V  机器可以用 但不能断220V交流 万一停电 在想开机  必须先强行加次电  ?????好像强行给主板冲下电 以后都正常

在主板不上电情况下     Q1 D级5VSB G级 0.23  S级1.46V   Q2 D级跟Q1 S相同也是1.46V G级1.5V   S级 1.32V

强行加电  给主板冲下电 断开后主板算是正常的了  Q1 D5V SB G级5.68V S级3.39V 【OK的】  Q2 D3.3V G 0V S 0V【OK的】

触发后 Q2 G 5.7V  D S相同 S输出 3.3V

不知道讲的乱不乱 问题就在不给主板强行加电 Q1G级 5V跑哪了去了 G级电压上不去 DS倒不通 待机电压偏低   把Q1吹下 G级点是9V待机  为什么一上管子 电压就没了    全班无短路 管子是好的

网友:
这主板怎么用都是好的   缺点就是不能停电 不能拔220V交流电源  停电后必须 强行一次短绿线   汗

网友:
如果3VSB转换管已经换过了
尝试换一下MS-5吧

网友:
修好了 不是MS-5坏了  哈哈  是转2.5MOS管 空焊了  汗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