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73-AM 上负载真U都一点即停

楼主(2010-06-01):
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正常,
插P4小插头,不上负载和U可以触发,
上了负载和U之后触发闪一下即关机。

开始认为是CPU COM有问题,把COM管全换了,OK了!一切正常。

但客户拿回去又不行了,重复了以上故障。我再一次把管全换了,又OK了。

第二次客户还是把主板拿了回来,又重复出现以上故障。

我无语了,头大中...

注:上下COM管G极对地阻值一样。上管D极供电正常,下管D极不上CPU或负载对地:200多欧,上CPU 8欧。

现在我怀疑的问题是 CPU座虚焊  或北桥虚焊!待下手中,望大虾门能指点明路!!!

网友:
连 主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遇到这种频繁烧MOS管的故障
最好连电源管理芯片,MOS驱动IC一起换
并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如BOOT端的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如BOOT端的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BOOT端是什么意思。我是菜鸟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如BOOT端的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BOOT端是什么意思。我是菜鸟来的。
引用 网友B:
[/quote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或者MOS驱动芯片的PDF,一般都有BOOT引脚,自举升压脚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pwm脉冲不稳定导致mos发热  把主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把CPU管理芯片同MOS一起换掉

网友:
一修要换一片东西这样的故障真麻烦 下午搞了了l6713a的 换了6个管 一个pwm芯片才搞到 6713 贼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旁边8脚的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BOOT即常见说的启动端,有的叫软启动.

网友:
换主芯片以及mos管,还得建议客户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