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已上图)

楼主(2010-06-01):
一台索尼的液晶显示器 液晶屏是 LM151X2  的 TTL41接口
故障现象是 图像颜色不正常  好像拖尾一样的 (把亮度调下来的话 故障会明显减轻 有时刚开机时显示正常) 已经用通用版代替了 故障依旧 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要不就是灯管的问题(灯管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
如果是屏的问题 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灯管性能不好也会引起这样问题

网友:
接口问题。

网友:
接口羊化了吧

网友:
那个接口啊 液晶屏的接口吗??  我看了下没有氧化的啊

网友:
呵呵 当然是从主板屏线接口到屏接口的问题。有的是接触不好(就是氧化了)断线的也有 少.

网友:
这个与屏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可能是屏线接口线之类的

网友:
我已经用通用版代换过了啊  屏线是新的啊  (通用版自带的屏线带接口的)  那就是说只剩下屏上的那个接口了对吧!!

网友:
有一点可以确定,灯管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灯管只会造成暗屏现象,如里确定接口和屏线都没问题,那你可查一下屏上面的主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1-12-15):
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