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英业达F2B格式点位图查看手册

楼主(2010-06-01):
英业达F2B格式点位图查看手册

为方便大家,直接编辑到网页上了,大家可以直接看。如果觉得不方便收藏,下午再编成文档,给大家贡上。

英业达F2B格式点位图使用UNISOFT ProntoPLACE软件打开。
一、菜单介绍。

二、主要功能介绍
1、缩放。
缩放可以有以下方法:
CTRL  +                放大两倍
CTRL  -                缩小两倍
使用滚轮        以鼠标指针为中心无级缩放,(这个功能最强了。)

2、拖放。
移动画面,方便观察。这个功能可以用滚轮缩放来代替,后者功能更强。

3、信息。
显示某一点的信息。有位置、代号、信号名称等,这个显示不是很直观。

4、选择。
选择某个PIN,这个在看走线等方面使用。

5、搜索

6TOP 上面、BOTTOM背面、SCH原理图
用于选择某一栏的显示类型。

7、文字标。这个在看点图时一定要关了,不然的话满屏大圆,什么也看不到。

左边是打开 的情况,右边是关闭

三、应用1——查询。
1、查元件位置。
可以正、背面同时显示。
先查左栏(正面),再选择右栏(背面)进行同一查询。左右也可能分开查。
A、查C1005,左、右同时显示出C1005位置。

B、先右查D502,再左查D12,两边显示不同位置。

2、按信号查。
先查/+V5S_R1,以黄颜色显示。再查DGEN,以浅兰色显示。

四、应用2——走线。
检查走线可以同时看到正、背面的走线,两相对应,可以看出信号号的过孔走向,十分明的。
这时需要使用选择工具。
例:选择一个PIN,与该PIN相连的线线会以浅兰色显示。左面是正面的走线,右面是背部走线,两都通过两个过孔,完善的结合在一起,一目了然。

如果还相了解该PIN的信息,可以选择信息按键,再点一下该PIN,就可以显示出信息。

其他应用还在探索中,希望大家共同研究。

(继续)

还发现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
如果感觉图面东西太多,想找的东西看不清,可能将部分开关关闭,再搜索元件,则可以只显示该元件,直观看到。

网友:
呵呵,经过一阵的编,文档出来的。贡献给大家。

网友:
不错 填补了国内空白 希望看到完整的

网友:
呵呵,其他功能好象是测试及生产用的了。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与咱修本的有关的就这几种吧,其他继续研究中。

网友:
楼主这个看图软件在哪,这个软件有不用分下载的不

网友:
这样的点位图 好像还没有见过  期待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对维修 帮助有限。

网友(2019-09-21):
请问好帖子,怎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