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没有CPU供电电压,未知故障何在。

楼主(2010-06-01):
如图:发现很多这种杂牌主板主板没有CPU供电电压很难修复,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PU座上面的电源管理IC换过,左边的三相供电三极管换过,内存1.8V的供电电压正常,桥的1.5V的供电电压正常,可是依然没有CPU供电电压,有谁知道具体故障所在吗?谢谢!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的关键信号脚
如VDD EN VID SS RT 等
如果不知道怎么测
写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网友:
我修过几块是电源IC旁的小管坏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测,谢谢指教,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L6713A

网友:
我修过几块是电源IC旁的小管坏
引用 网友A:

是二极管还是小三极管?

网友:
又是VR11的芯片
这种VCORE芯片,维修难度稍大些了
还是先查查一些引脚的电压吧
所有的VID引脚,VID_SEL ,EN,SS,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0461&highlight=l6713
这里有PDF

网友:
PDF给你,如果不想下载,那就看这个图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CPU没有核心供电,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虽然这是首选的维修思路,但其他电路有问题IC一样会保护,也就是G极不出电压,IC都换过了,测下其他电路看工作正不正常先吧!(比如南北桥1.5V)

网友:
技术小组的图纸全面,10楼的思路应该考虑进去,CPU没有主供电  应该考虑南北的主供电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P5K SE主板和楼主一样也是没有CPU电压,供电CI也是L6713A换了新的也一样,装CPU上去有电压但是几秒钟就断电,断电几秒又自动开机,一直这样循环下去,南桥和北桥,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CPU没有核心供电,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虽然这是首选的维修思路,但其他电路有问题IC一样会保护,也就是G极不出电压,IC都换过了,测下其他电路看工作正不正常先吧!(比如南北桥1.5V)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有1.5V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电压测过没有

网友:
很多上CPU后才有电压

网友:
还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估计没换好,也有可能。。。。我这边的小师傅--新手,同样的IC换了4个新的,CPU照样没电压,以为其它问题,找了好久没找出问题,结果让一老师傅换了一个旧的IC上去,一下搞定!结果还是IC问题。

网友:
是1.2的PWEGOOD到EN的三极管坏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开启要正常,还有VID组合要正常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这个主板昨天刚刚修到过,上假负载没核心,上真U才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假负载和真U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电阻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