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s故障

楼主(2010-06-01):
自动开机,取掉IO还是自动开机。内存 CPU没电压。 有过一两次能工作哦。。现在是不会工作了。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换IT8282M看一下

网友:
耶耶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耶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有个自动开机芯片,它的IO不是用来开机的不像别的机器,你找以下华硕板子上面有个华硕芯片,和IO差不多的针脚的,把它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恩!那可能是吧!南桥还有还有北桥MOS拱电正常吗?如果还不行可能真的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看来我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南桥坏的几率大了点

网友:
K8的板,要不就是IT8282M ,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板子上有没有IT8282M?

网友:
最好是把南桥的桥片给换了

网友:
哥修的是经验!这板子把南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