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正屏满屏拉丝修复

楼主(2010-06-01):
一客户拿来一台飞利浦17正屏显示器,说在别的地方修过。被判定:液晶屏坏。接上信号。满屏拉丝,水平图像拉成20多条,垂直还有两条黑带,无信号时正常。无意晃动显示器后面VGA线,有偏色的图像,换VGA座,图像正常,但少红色,查驱动板VGA接口电路,一保险电阻坏,直接用细线连上,开机正常。原来客户家里有两台主机,一台在卧室,一台在一楼店铺,白天把显示器放在店铺,晚上放卧室,久而久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满屏一般不是液晶屏的问题...大多在驱动板 和高压板

网友:
恩,屏还是少搬动点好呀、、

网友:
满屏拉丝未必是屏的问提,但垂直还有两条黑带就可能是屏了,楼主题目写修复,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  楼主的运气不错 啊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