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1600笔记本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各指示灯不亮开机蕊片IT8512E

楼主(2010-06-01):
神舟天运Q1600笔记本不能触发,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各指示灯都不亮开机蕊片采用的是IT8512E,按开机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拆开了电路板仔细的观察也没发现烧黑烧糊的现象,有谁碰到过上来说说。谢谢。开机蕊片采用的是IT8512E有谁知道这个I/O的资料?

网友:
待机的3 5v有没 待机电流有没 查一下在贴上来看看

网友:
有待机没的,开机键有电压没的。按开机键时电压有跳变没的,在看电压到EC没

网友:
按不触发来修了...看待机电流多少...建议先拖IO下了...不行再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8512E,英文的。

网友:
LZ得量一下主供电部分,看看是因为供电没有而引的的不触发,还需要因为跟本就无待机。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那应该有待机电路下手,不过楼主这个是先看看保护电路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海尔A600和那个主板是一样的

网友:
问下这个板的待机电是那个苡片提供的

网友:
主板易漏电

网友:
这个主板的版号是U50的在论坛里我发了图纸的,正常待机0.08A

网友:
这个主板的待机电压时008

网友:
这个板电流参0.7多,我换了南北桥都没好。。。
放弃

网友:
这个待机蕊片是APW7108,茂达电子推出新型双PWM控制IC-APW7108APW7108具有高效率和高精度电压稳压功能,可以控制两组独立的0.9V-5.5V可调输出电压,可直接用於AC/DC转换器、锂电池或者系统5V或3V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