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F6100SM加电开机

楼主(2010-06-01):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的GF6100SM主板,本来是开机显示CPU型号,不检测内存,拆下修主板时点不亮了,愚昧呀。查CPU供电电源好信号没有电压,核心有电压1.3V左右,其他的都没有电压,没有时钟芯片这块板子,上管Q1输入电压12.4V,输出0.6V电压不正常,现在是加电就开机请高手指教怎么修理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LZ能不能把故障情况说清楚一下
怎么核心有1.3V的电压,后面又说“上管Q1输入电压12.4V,输出0.6V电压不正常 ”哦??

正板所有供电点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GF6100时钟都集成在桥里面的,既然你原来是不读内存,拆下来如果没有动过什么地方还是按照不读内存来修修。还有你说的电压什么的不是很清楚,现在复位有没有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正常,就加焊桥

网友:
电压 怎么描述的乱七八糟的!  先整各部分供电
供电ok 的话,做桥不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