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码片

楼主(2010-06-01):
14.1的屏 用15.4 的码片行吗?

网友:
1# 张天奇 肯定是不行的,分辨率都不同

网友:
肯定不行,码片里的信息不一样!

网友:
刷一下吧

网友:
一般买屏的地方都是有码片刷的 ,14 15的屏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一样的,你也可以试试,反正也不会搞坏什么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啊  同样大小的屏有的机器还不能用的啊

网友:
可以用的,我有试过的

网友:
什么机器啊
基本上除了DELL都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
有的可以用的 有的不可以用 看具体情况 自己试一下吧 不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