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以后不上网,

楼主(2010-06-01):
一电脑系统不行。然后重装以后OK了但是不能上网。线什么多查了,没问题。 又换了系统还是不行。最后加了个PCI的网卡也不行。 请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之前什么原因重装系统,系统重装前是否上网正常?有没有咨询一下网络的客服电话?

网友:
系统被破坏了。之前多好好的。 线拿到别的电脑OK  。

网友:
加pci网卡都上不到?是不是需要设置ip地址的

网友:
不用。那电脑很多。全是同一个路由分出来的干吗。还要设置呢/

网友:
清一下BIOS,如果有集成网卡,看清集成网卡芯片型号,从别处弄个那种型号的网卡驱动安装上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最起码 设置下 自动获取IP地址啊

网友:
系统问题 也许是需要 设置IP  也许是自动获得IP

网友:
1.确认集成网卡是不是有问题,这个你把网线插入网卡插口看看灯有没有亮就看的出了。
2.进入设备管理器看有几个网卡,如果有就去找个驱动安装一般就可以了。
3,如果集成网卡没有,就进BOS设置关掉,用PCI的网卡。

网友:
应该是路由设置里绑定了IP地址,你问路由管理员IP,然后人工输入指定的IP就好了

网友:
                                我竟然忘记去BIOS里面设置了。哎,失误啊

网友:
能否正常认到网卡的驱动,电压和VREF是否常以及CLK 。。。接口是否损霈
如果认不到就需要到BIOS里看一下是否为EN

网友:
装完系统不能上网,以前也遇到过,换N个系统都不能上网,不能获取路由器分配的IP,但是用猫可以上,后来让那人电脑拿回去试了,那人也没来找估计没问题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和路由器冲突吗?
不过我以前遇到过网卡和猫有冲突的,一拨号上网就死机,换猫就好了,把死机的猫换到别的机也能正常上网

网友:
楼主说了这根网线换其它电脑能上网证明网络没问题。我觉得应该试试下面的方法:
1.集成网卡把MAC地址手工改一下。我遇到过这样的电脑,路由里面没有设置IP和MAC绑定但就是上不去网,把MAC地址手工输入一个就可以了呵呵 。
2.把水晶头重新做一下。这也是我遇到过的问题。就是网线接别的电脑可以接这台电脑就是不行,但这台电脑接别的网线又可以呵呵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3.如果上二步还不行的话。就慢慢查了。第一:先看看能否获取到IP。第二:看看能不能PING通路由。第三:重新装一下网卡驱动,第四:开始--运行--CMD 回车,再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后按提示重启一下电脑。
4.还是不行的话,远程我也无能为力了呵呵 。。

网友:
楼主首先应该判断出是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的话上面的各路大侠已分解的凌凌尽致了!不用我再说了是硬件的话查一下网卡旁边的晶振有没有波型25M的也可以量电压0.5-1V有压差

网友:
估计是被人在路由器里把你的网卡地址屏蔽了

网友(2010-07-02):
有没有人建议楼主先看下有没有装到驱动啊?

网友:
刚才我碰到一台集成网卡芯片雷击坏了,换了一个也是能认到网卡,就是上不去。ping不通。查了一下mac全是0,用软件改了一下重启就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期待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