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笔加装针的改法, 带图

楼主(2010-06-01):
1. 用钳子把 万用表的表笔尖掐掉。
2.用锉刀把掐过的头挫平。 这样钻眼的时候不容易打滑钻到手。
3.然后用小钻开始钻眼。
4.把钢针掐断, 塞进去。 就OK了。

   因为满足网友的要求发制作过程,我忍痛割爱,牺牲了一副FLUKE的原装表笔啊。。。。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好经验。那表笔真的不便宜啊。

网友:
FLUKE的表笔只要用锉刀磨尖了很耐用的

网友:
我用裸线把针绑上去然后上锡,一样的好用啊

网友:
我以前也磨尖过 不好的表笔容易氧化磨损
也用网线绑过上锡 不美观

没有小钻头,只好锯断带套然后融焊锡进去,针与表笔接触也很好。

网友:
有那个必要吗? 简单的和一一样的问题,加针不小心就蹦的一下断了,把表笔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直接焊在笔棒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 也 一样 直接焊上去就 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不知道那个钻那有卖的啊?

网友:
呵呵,小制作大成本,没有你的小电钻,还真搞不出来,不过善于懂脑筋值得提倡

网友:
我的表笔也是用先用裸线圈起来,然后焊好的!

网友:
我在二手市场找了根二手进口示波器笔代替,很好用镀金的

网友:
我也上一下我的表笔。

网友:
没这个必要哦!

网友:
修本本 修的多了, 就会感觉到很有必要了。。。。。。 首先上钢针 不打滑。 不容易把IC引脚弄短路。 笔记本IC的引脚都比较密的。   还有就是扎过孔比较容易。  最早我也是打磨表笔尖。  但是最多用一个星期就磨秃了。不耐用。 不管什么牌子的。       带针的表笔,至于有么有必要,只有修一些精密的板子,尤其像笔记本这样的。 才会生有感触。。。。呵呵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太麻烦,不如焊的快

网友:
现在直接有小针的表笔卖,只是比较贵,十多元

网友:
我更喜欢14楼的办法,回头找样子做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办法。我现在用的这付表笔已经是自己制作的第五付了。针短,好用。14楼的朋友,不会觉得针太长了,不太方便?

网友:
真是瞎折腾,好用就行

网友:
俺也早就改了表针了,用得都有点锈迹了,呵呵~~, 见下图

俺的和14楼的兄弟一样,用电源D型头内的插头芯芯加大头针。
俺还在插头芯芯外加了透明的塑料管,这样测量时就不会因为不小心而短路了!

网友:
我买的是带针的表笔

网友:
我也想做可没电钻啊,用14楼的方法估个好了

网友:
这表好贵的啊,真舍得,支持技术

网友:
14#楼的那个针是不表笔一起买的吗?针单独有买吗?

网友:
工具特全呀 呵呵  老羡慕

网友:
采用老杨的做法,ICT探针坚固耐用

网友:
这样镐很容易钻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买的,自己做的,方法跟22#的兄弟一样。

网友:
一般都只动一根,红的。黑的还是用原来的粗头,容易找地方插,可以空一只手出来

网友:
用国外的镀金ICT测试针不就可以了么。
挑最尖的或者镀铬镀金都可以。
里面还有弹性,防止扎伤板子。又细。
直接焊接上去,省钱又省力。我做了2根用了几个月都不没坏

网友:
我也照14楼的方法做一个,试试。

网友:
哇,太有才了,这样也可以,我回头去做做。。

网友:
那样小的电钻钻得动啊~~~

网友:
我的和14楼的一样,都是用电源接头改装的,也挺好用的,什么表插上就可以用很方便

网友:
我用空的圆珠笔芯,剪下一断,直接套上钢针,把针套一根短点一根长点,很好用

网友:
14楼的很有创新的,强烈支持,自已也刚动手做了一个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拿缝衣针用铜线和表笔绑在一起在上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14楼的方法,以前一个同事的发明,

网友:
太麻烦了,买点强力助焊剂,直接可以焊上,省时省力

网友:
确实很酷呀,没有钻头没的玩呀!!!

网友:
这个针不太好找哦!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好的.缝衣服的针太小.哪个推荐下?

网友:
我都是焊上的 感觉还行

网友:
不要搞得太麻烦,好用就行

网友:
wo 我的万用表就是自己改的 焊接针在上面的。

网友:
做工很精细赞一个

网友:
小制作很实用。攒一个

网友:
哦 ,我的是用钢针直接焊道上面的,外面缠了些铜丝焊上了,不过挺好用的

网友:
安康电脑维修
的帖子
不错,这个办法好!

网友(2015-06-15):
我的是直接用锡把针连起来,再上热缩管的,也很好用

网友:
你这种做法一点也不高明。红表笔上用锡弄个焊点起来,然后把小的绣花针,焊接上去。1-3分钟的事情。美观又好,也不伤原装表笔

网友:
牛人太多了,方法都不错,看得我眼花缭乱。

网友:
我的表笔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2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