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的工作要点 我这一台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0-06-01):
我这里一台  笔记本白屏了   麻烦大家讲讲 笔记本液晶的工作要点

网友:
测上屏的供电 3.3V   有没  还有就是 看屏上面的保险。 要是都有考虑 屏供电的时序 和主控芯片

网友:
照楼上的朋友步骤去查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外接正常不啊!显卡问题也会白屏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显示正常    液晶白屏   3.3v有    屏本身保险没有断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是否白屏,是的话就是可能显卡的问题,外接正常时屏线或屏的问题,还有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屏线测下有没有通,还有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连什么机器都不说下,就让我们在这七言八语…

网友:
屏、屏线、接口。

网友:
先测试下屏----OK再屏线----再接口----供电----显卡

网友:
接外显看是否一样白屏,如都是白屏那就是显卡问题,如外显正常,先换屏线试试,再查液晶屏接口的三给电压3.3V、5V、12V,再量LVDS总线的对地阻抗是否一样

网友:
你屏有供电还是白屏 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做显卡,楼主应该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修吧
个人建议:笔记本不象台式机,到时别后悔了

网友:
刷新BIOS文件,试下,检查屏线.白屏一般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屏上供电正常,笔记本屏不可能是白屏的。所以先换屏测,如果屏上的其他电压少了也会白屏的

网友:
晕。这问题。。。。

网友:
白屏说明只只灯管在工作,屏线的信号,没有正常到屏,先看屏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找个屏替代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啊 不要盲目的查 先把毛病确定了

网友:
先外接看下 还是白屏的话就是显卡了 不是再看屏线 高压

网友:
外接看看vga部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