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激振荡原理。

楼主(2010-06-01):
 我看电源都一个月有多了。还只能看到整流高压那里。都把五个好电源拆成尸体了。还是搞不懂。现在主要是300V后面的自激振荡原理了。图也没少看。就是不知道,那三极管如何自激振荡的,如果哪位知道请告知一下。查过资料说的都不是很详细。希望哪位给个详细易懂明了的原理。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附:由于初学阶段。所以觉得先研究电源。所以请大家不要说一些电源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修电源,我也是二把刀。给你上个图解释吧。

310V通过绕组加到Q2的集电集,同时经过启动电阻加到Q2的基极给它一个启动电压,这时候的Q2并没有完全导通,只有微弱的电流流过。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绕组就产生了一个感应的电动势,电流从正反馈那又加到了Q2的基极,使基极电压变高,这样又使之前的电流变大,在此同时,正反馈电路上的电容也在被冲电。当Q2完全导通的时候,电流不再有变化,绕组就没有了感应的电动势,此时正反馈上的电容开始放电,当电容放电快结束时,再重复上述动作

网友:
谢谢!有点明白了,看样子又得去看正反馈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反馈上就是那么三个件,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网友:
那Q3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你说的是左边的那只三极管吧,那个的作用就是控制Q2导通与截止的时间,以输出稳定的电压。它的工作需要431与光耦的配合。

网友:
左边的三极管B极有两个支路,其中一路如LS所说,用来稳压,另一个支路是开关管的过流检测,起保护作用.

网友:
简单的讲,就是调整管,调整Q2的基极电压,两个作用一个稳压,一个是保护Q2不致工作电流过大时烧毁

网友:
有人指点下就是好呀,偶也看到这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