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笔记本闪黄灯

楼主(2010-06-01):
东芝L200笔记本闪黄灯。用的PCI-E诊断卡跑过38 到DE 然后闪黄灯 掉电 呵呵  CPU供电弄了也不行   最新消息 跑过38 黄灯闪两下 然后绿灯 然后再闪两下黄灯 然后掉电  我是罗板试的机器

网友:
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38貌似内存过了 复位有了吗

网友:
都跑过38了 能没有复位吗 呵呵

网友:
我的那个PCI-E的卡就在那睡觉,从来没走过字,郁闷!

网友:
灯闪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啊

网友:
闪黄灯,应该是有某组电压不正常,东芝的闪黄灯很有意思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东芝闪黄灯, 它闪的是掉电代码,你可以记一下,长闪为1,短闪为0记下来后我给你说是什么电不良

网友:
黄的灯一直闪 好像是短闪

网友:
我 遇过 还是内存。。。
要先插一根槽。。。就是你 两个槽都换着插下肯定有个槽能用。。
还有就是   要先插能用的那根槽之后再插另外一根才能用。。

你实在不懂得 话把两根都插上也 能过的。。

网友:
你那电源板是不是和主板分开的啊?如果是加焊接口就好

网友(2010-07-08):
我的L203跑2E,哪根槽子都不行,以前遇到过东芝这种机子上槽不能用的,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