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问题 关机之后不能断电!!

楼主(2010-06-01):
RT  使用非常正常  只是关机完了 电源输出不能关闭  风扇一直转

主板型号是华硕M2N-X  PLUS  芯片组的话是NVIDIA NF6100-430

不是系统的问题  因为最小化开机的话 也不能断电 按开关7秒也不能断电

PS 碰触开关可以关机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主要是IO 南桥
主板上某路供电点没有关闭输出

另外LZ请将故障板的型号,芯片组这些信息贴上来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确认是硬件问题  而且是主板的问题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一般  关不了机的  IO 问题 嫌疑比较大

网友:
按开关7秒也不能断电
碰触开关可以关机

这是什么意思?
是按面板开关不能关机,碰触排针可以关机吗????

网友:
关机指的是系统关闭并停止接受操作
关机不能断电就是说电脑系统已经关闭 设备没有操作反应  但是主板上接的设备的风扇 LED灯 都是开着的

断电就是断电

可能我用词不当吧,。。

网友:
应该是开关接触不好吧

网友:
光板测试也是这样的  排除周边的问题 就在主板上面   大家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
不应该是开关针电压问题,应该是IO问题大

网友:
触碰排针可以关机,接触不良。开机关机原理是不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