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9S不开机、、

楼主(2010-06-01):
一台LG L1719S不能开机、、检测开关管和LAF0001正常有135V输出到光偶,没有5V和12V、、光偶另一边也没有电压、、光偶换过还是一样!5V和12V的电容换过、、检测5V和12V也没有短路或烧毁、、搞不清楚哪里问题、、请教一下各位什么问题、、断开12V到高压部分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

网友:
135V到光耦? 你如何检测确定电源IC是好的呢?有代换过?不通电如果不是后即短路,电源IC坏的几率很大的,然后就是电源IC的供电

网友:
判断可能是电源没有起振,开关管的G极没有信号,把电源板拍个清晰的图片传上来

网友:
电源板都没有电压不关驱动板事把!而且我也接驱动板上去试过啦!也没有5V和12V电压出来、、 2# junhlj

网友:
启动供电,持续供电,过压保护…都查了吗?你怎么确定光耦那出问题了,是和431一起换的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300V正常。开关管没问题。。。。。你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啊。

网友:
电源开关管和电源IC我都换过啦!电源电压一样、、属于正常的、、我有一块查不多一样好的、、主电源供电是一样其他的就是5V和12V他的线路不同、、两块板的电源IC都对换过啦!还是没有12V和5V、、 7# guopengfei

网友:
楼主 检查一下变压器吧   或次级输出  高频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