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信息数码化编年简史[远程培训《内存维修教程》中的部分选读章节之一]

楼主(2010-06-01):
由于工作太忙,贝贝这段时间正在潜水中。。。。。。现将本人正在编写的远程培训教材《内存维修教程》中部分选读章节抄写下来,供大家参考。(全书含图大约14万字)

  1.约公元前1900年,古代巴比伦王国楔形字泥板出现六十进制数值,约公元前1600年,中国古代殷商甲骨文中出现十进制数值。这是人类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抽象“数”的概念。
  2.约公元前1000年,中国周朝出现《易经》,阴、阳八卦产生64爻,而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又可衍生4096爻,等值于现代12位长度的二进制数值。它们是二进制计数法的原始雏形。

网友:
  3.约公元300-500年,古印度笈多王朝,发明了数字“0”,叫“舜若”(shunya),表示方式是一个黑点“●”,后来衍变成“0”。这样,一套完整的数字便产生了。
  4.约公元1600年,英国代数学家哈里奥特发现了二进制,并在1672年由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凡·莱布尼茨系统阐述了数学模型,并大力推广。
  5.公元1822 年:英国工程师查尔斯,设计了差分机和分析机 ,其设计理论非常超前,类似于百年后的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利用卡片输入程序和数据的设计被后人所采用。1834 年:查尔斯 设想制造一台通用分析机,在只读存储器(穿孔卡片)中存储程序和数据 。查尔斯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并于1840 年将操作位数提高到了40 位,并基本实现了控制中心(CPU)和存储程序的设想,而且程序可以根据条件进行跳转,能在几秒内做出一般的加法,几分钟内做出乘、除法。
  6.公元1848年,英国数学家G·布尔创建布尔代数,它是有关逻辑学、数理逻辑方面等与人类思维规律相关的数学模型。为电子计算机的电路构造做了理论准备。
  7.公元1906 年:美国人福瑞斯特发明真空电子管,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硬件基础。
  8.公元193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图灵出版了他的论文 ,并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图灵机”的数学模型。 该模型提出了用机器模拟人类在纸张上书写和计算的过程。
  9.公元193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信息学家克劳德·香农发表硕士论文,该文将布尔代数的“真”与“假”和电路系统的“开”与“关”对应起来,并用1和0表示。于是他用布尔代数分析并优化开关电路,这就奠定了数字电路的理论基础。1942年,香农与里奥丹合作发表论文,阐述串并联网络的双终端数,香农是信息论及数字通信时代的奠基人。
  10.公元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真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诞生;1951年6月14日,UNIVAC电子计算机统计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正式投入商用。UNIVAC采用了冯·诺依曼结构:硬件:运算器、逻辑控制装置、存储器、输入和输出设备。软件:采用二进制数码进行程序设计和存储。内存的结构,也正是这位“计算机之父”提出!

网友:
  11.公元1947 年,贝尔实验室的肖克莱、 巴丁和比拉特恩发明了晶体管,开辟了电子时代新纪元。
  12.公元1951 年,美国女数学家格丽丝·哈伯完成了高级语言编译器(Compiler)。将人类的自然语言编译成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
  13.公元1958 年9 月12 日:在罗伯特·尼克(Intel 公司创始人)的领导下,研究员尼克·基尔比依据自己的设想,在一片玻璃基板上由五个晶体管构成的移相振荡器,世界上首片集成电路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诞生,不久又发明了微处理器。
  14.公元1961年,美国IBM公司率先在它的7030电子计算机上使用8位二进制数做字长,每个字长称为1Byte,并成为不同字长电子计算机存储设备计算容量通用标准,延用至今。
  15.公元1965年,美国的库尔茨和金米尼完成BASIC语言的开发。特别适合计算机教育和初学者使用,得以广泛推广。
  16.公元1971 年11 月15 日,研究员霍夫在Intel 公司开发成功第一块微处理器4004,含2300个晶体管,字长为4 位,时钟频率为108KHz,每秒执行6 万条指令。
  17.公元1972 年,美国惠普公司发明了第一个手持计算器。使“电子计算机”,从高雅之堂进入寻常百姓家。
  18.公元1975 年,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和保罗·艾伦共同创办Microsoft 公司。Microsoft 受IBM 的委托开发的DOS 操作系统MS-DOS 1.0 和PC-DOS 1.0于1981 年8 月12 日发布。从此,PC机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而广泛的普及。
  19.公元1975年,美国柯达公司的塞尚设计了首部数码相机和回放系统。
  20.公元1975年,J.埃普里顿首先使用数字音响合成器制作数码音乐。

网友:
  不论是十进制、二进制、还是十六进制,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数值进行计记录,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所以二进制在技术和原理上与十进制完全等同,正是这些阅读上简洁的“0”和“1”,通过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为人类文明开创了数码时代的新生活。我们在享受高新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惬意的同时,也深深崇敬和缅怀这些伟大的先驱者!

网友:
书快写好了吧,有点期待。

网友:
支持下。。。。。。。。。。。。这个哥哥

网友:
支持贝贝,我也有个8086的图,呵呵

网友:
这些跟内存维修没有多大关系,还是讲点实际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因为它与内存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是知识积累性和趣味性的“选读”章节,在授课时不直接讲解的内容;之所以帖到论坛的版面上,一是展示一下本文图书并茂的写作风格和严谨性,做为导读。二是给有兴趣积累知识的同学做点奉献。
   至于本书正文的内容,因为涉及到版权的问题,不会在网上公开。

网友(2010-07-01):
楼主,等不及了,你公开一点主要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