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VT4-4X 不开机

楼主(2010-06-01):
开关有5v电压,电源绿线和地短接诊断卡跑码,显示器也亮,就是正常开机开不开,IO已换,无效, 请求师傅们....

网友:
跑电源绿色线,到哪里

网友:
看下晶振有波没

网友:
如果是VIA芯片组,开机电路由南桥和逻辑门组成的

网友:
晶振有波,南桥芯片是威盛芯片组的...

网友:
看一下106电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