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怪怪怪

楼主(2010-06-01):
今天碰到一块DV2000的板子 问题是
第一次开机不进系统,关机重启(什么都不动)就可以进了。(每次都这样子,拆下来等主板凉了之后再上去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啊!BIOS换了 硬盘接口没问题!信号线也没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哥见过这种问题的呀
硬盘

网友:
貌似有虚焊 冷机不行

网友:
说实话
这板子谁碰到都不是那么好修的
先遍板子上的供电吧
估计供电点电压输出应该正常,主要是查输出电压的波形是否理想
估计是MOS管和电容有损坏,但是外观上暂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测电压波形应该能看出一二来

网友:
是呀,有的供电用示波器更清楚。看杂波是否过大。

网友:
HP的显卡门!还是你考虑下显卡!!加热重焊下,再不行再检测其他的!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问题,裸板量一下各组供电是否有杂波

网友:
应该是板不稳定,板或桥一受热它内部电阻会变小,所以好多改良不良的板加热一下就好冷了就不行的原因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