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触发

楼主(2010-06-01):
有待机电流0.04A  按着开机键电流电压会增加0.01A和0.01V。把开关键放开回复原来的电流电压0.04和16V。
MAX1631  有以下电压
6/5.07V
7/3.27V
9/2.47V
21/5.13V
22/供电
28/3.3V
请问各位 如何排除故障。
本人四年维修主要做办公这块和纯平。笔记本就知道几个大的芯片爱坏。
经过看帖,我把C758(8J8)换了个AA8的可以吗,现在待机电流是0.03A 了。按开机电流跳到0.07A就没电流显示了。这个时候再量待机电压5V 3.3V 1.2V都没有了,1.8V(一直就没有)。我想这是有短路现象引起的。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于第二日问题故障明确在CPU供电部位的时候客户突然说不修了。 我倒是郁闷。给搞了半天,白忙活。

网友:
28脚呢 3 5v都出来了吗 测量一下

网友:
28脚3.3V出来了

网友:
电感上面的3 5v呢 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在查开机芯片与南桥的开机条件是否到达。

网友:
L13/ 3.3   L2/5V

网友:
待机电压3V 5V   1.8V   .1.5V都有了吗

网友:
待机是第几脚我量一下。
L3和L4都没电压。
量到MAX1845边上L14有1.21V  L15  OV。

网友:
开关键上有高电平吗,按下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