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还是老问题ISL6566无供电

楼主(2010-06-01):
不是第一次发这种帖子了 主要是老搞不明白:
ISL6566 无供电  754主板NF4单桥
VCC PVCC 都有
ENLL脚 有电压 3.3V             VID 上拉3.3  VID上拉电阻也正常
上假负载 和真U 都没电压
上假负载VDDA 2.6
VTT 1.3
系统总线 经维修后是1.2V

上假负载无供电 这应该和桥没关系了吧
新购了一批ISL6566 换上也不行
就是想发帖讨论下:是否因为哪个脚电压不正常导致无供电?
还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VID电压组合是否正常
检查一下外围元件是否有变质的
重点是FB COMP OCSET
如果6566外围元件都是好的
建议加焊桥,NV的桥空焊引起VCORE、VTT_1.2  无输出或输出偏低的情况,已经见过很多了

网友:
换芯片同时将MOS管一起换,不过多数和桥有关系

网友:
恩 好的我再检查下

网友:
感觉还是U供电部分有故障,仔细查一下外围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唉..兄弟今天我也遇到6566..还没修好..我这个是没有EN电压的..就是量不到有东西坏..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可以顺着EN脚跑一下线。现在大部分主板都是分压得来的

网友:
EN已经有电压到,而且其它工作条件都有,那跑EN也没什么作用吧。
看看三相供电的MOS管,拆开两相,IC有没波形出更好!(或者量下输出的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