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稍大的程序就重启

楼主(2010-06-01):
型号:ECS MCP55M-A     V:1.o
故障:一运行大一点的程序就重启。
      客户拿过来说用一段时间就重启,(有两个月没有用了)。看了一下主板稍微有点氧化。量主要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不能运行大一点的游戏,(配置还可以)。主板有点受潮也洗了烤干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估计是内存的问题,换一条试试,还有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运行大型游戏,摸摸是否有严重发烫的MOS管,或者输出降低的MOS供电管

网友:
(如果排除了内存问题)检查CPU供电电路。运行大程序CPU使用率变高!相对吃电变大CPU供电不足(或不稳定)也会重起。。最好把CPU旁边的大电容全换掉。或换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2# 搏胜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排除U温度正常外,就是供电问题。第一个就是U供电,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有尝试换MOS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等。

网友:
看一看内存的供电吧,我认为可能挺大的,

网友:
主板 内存供电都看看嘛  毕竟有些先CPU正常了 内存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