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s 网卡明显被雷击穿

楼主(2010-06-01):
945gcs  网卡明显被雷击穿·上电开机没有复位 拆了网卡故障然在····咋办··

网友:
手摸一下南桥烫不,   很可能南桥也被击了!!

网友:
拆掉网卡如果还是没有复位,那就按供电,时钟,复位排查。雷击的有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没“温度”

网友:
测PCI槽的14脚有没有对地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不要管它倒底是雷击的还是怎么的坏的,按正常路子,查3VSB及其它供电是否正常,PCIA14对地阻值,时钟,复位.......

网友: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也被击穿了.

网友:
全班有无短路 发烫   是不是都有供电

网友:
换IO啊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测所有USB数据线是不否无穷 短路 ,如果是的话,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