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epson me 2 打印机

楼主(2010-06-01):
epson me 2 打印机提示墨盒错误,刚开始提示黑墨盒错误,换了黑墨盒又提示黄色墨盒错误,总之几个颜色都换了,还是提示有墨盒出错,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打印头的问题吗?
清零软件用过了,不行,提示说ink错误,清不了,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epson me 2 打印机报这个错一般来说是清零,给你个清零软件吧,上面有说明的!!!

网友:
不过还是谢谢你,不知是打印头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请问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