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X无声音的维修

楼主(2010-06-01):
当我们维修机器无声音时,我们一般根据现象分三种情况去分析发生的故障。
一、
系统无法找到声卡的维修,重点查
U8(T40)
跟南桥通信的信号。查
U8
的工作条件,例如:供电,参考电压,时钟,复位等。
二、
系统能够检测到声卡,但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重点去查
U22
的
-MUTE
的静音开关信号,以及相关的工作条件。
三、
系统能够检测到声卡,但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这种情况比较多,重点去查相关的切换信号。

网友:
提供不错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有机会遇到根据你的思路去看看!

网友:
高手说清楚点啊,这样有点晕!呵呵,新人路过

网友:
楼主,招了吧,哪抄的?不象是自己总结的!怎么看怎么別扭!

网友:
很面熟,在哪看过

网友:
我碰到过没有修出来,是被雷打的,南北桥都干了,早知道不修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声音比较起来还算好修的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只是大概的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