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机器的超级密码的存放

楼主(2010-06-01):
IBM T40-T42
的机器密码存放在密码芯片
24RF08C.
IBMT43
的机器密码存放在超级
I/O
里。
IBM T60
的机器密码存放在密码芯片
AT8356908
芯片

网友:
那你意思是不是只要换掉这个芯片就OK了嘛!还是还有其他操作!
是新手,想深入了解下!!看到请回复!

网友:
是的,可以直接换一个不带密码的密码芯片,也可以拿编程器刷程序的。

网友:
就知道小黑的,那戴尔的呢?

网友:
问下,那密码在什么时候才要用,是不是有时候报错要输入密码,但是你怎么知道有的苡片没有密码的

网友:
超级I/O,AT8356908怎么才能刷啊,还请指教

网友:
LZ 真是个高人。 修笔记本很多年了把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掉

网友:
DELL D600 NM24C05U

网友:
看过武侠小说都知道 一般自称高手的其实都不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T61的机器是不是也把密码放在那个AT开头的芯片里

网友:
楼主还是少抛头露面些好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清除呀。。。。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T6的密码比起来T43要难搞的多呀

网友:
还有放在BIOS里的,放电就可以解决的,国产机,部分放在马片里。。。。

网友:
网上有卖专解IBM密码的编程器,不拆芯片飞3根线就可以

网友:
szh191541044
呵呵,这是个名字而已,朋友没别要那么在意吧,技术可以切磋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LZ的乐于分享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啊 支持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