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IT-BE7 478主板的待机电压产生?

楼主(2010-06-01):
ABIT-BE7 478主板的待机电压产生元件? A14偏低!
不知道是不是PH23 PB4540产生的

网友:
好像是升技板子,南桥待机电压偏低,板子有没有发热元件,南桥待机供电一般是电源紫色线提供5V电压,这个电压在电源插座上测得是否正常,查转3.3V的管子输出对地是否有临界短路,拆了集成网卡待机电压是否会上升,否则就得怀疑南桥

网友:
待机电压是3.3vsb如果找不到前极电压可以顺着这脚跑一线,找找看
拆网卡以及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