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6-01):
一块精英NFORCE6M-A主板,拿过来时,可以点亮,就是不能上网,换了网卡后通电内存不过,诊断卡代码50-C1-C3-25一直循环,不插内存会报警。量得内存供电1.8V ,6个时钟都有,AD线对地阻值都为430左右,其他供电都正常。再把网卡焊下来,情况依旧。cpu,内存都换过,内存插槽也清洗了还是不行,桥也压了半天,无果。。。求教:接下来有什么思路?头都大了。。。

网友:
NF4的桥容易空焊。 可以考虑做BGA

网友:
网卡 不行 怎么不插张独立的网卡呢

网友:
插的集显还是独显,刷下BIOS,再不行就压下北板试试

网友:
如果你重做或换桥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查看时钟是否偏移了

网友:
症状像有地方空焊了   看看主板上的件有没有掉的

网友:
条件都测了,正常。。 板子是千兆网卡的,所以才没插独立网卡,显卡是独立的,不带集成显卡,此板是单桥,插不插显卡代码都是一样50-C1-C3-25循环,问题是开始都是好的,就把千兆网卡换了一个就不行了。。。太郁闷了,主板没有掉件问题,该在的都在,时钟测量了,有波形,单桥我压了半天了,没结果。

网友:
条子过不了. 座子虚焊检查了没.

网友:
跟你换网卡没什么关系   桥或者U座本身有虚焊  这种板子做过好多BGA   基本都成功了

网友:
BIOS、刷新一下

网友:
把集成网卡焊下,试试看

网友:
把声卡IC拆下!回复 1# 超级郁闷 的帖子

网友:
最近做了两次桥,代码变成了50-20就不动了,,网卡拆下来了,U座检查了没有问题
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循环跳变的一般都是IO或BIOS的问题

网友:
清下跳线 不行直接做桥吧

网友:
把网卡芯片去掉试下,再换个IO,不行加焊BGA。

网友:
仔细检查清楚在说吧。。。个人认识桥的可能稀汗了+汗下看看!~

网友:
一般桥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