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3-A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0-06-01):
网吧送来的主板,型号为:精英NFORCE3-A,一共10块,其中有5块都是USB接口坏,现象为在系统中插入USB设备都没任何反应,我打了接口供电和数据线对地阻值500多是正常的。供电5V也正常,但是有一个数据脚电压为3.3V,还有一个数据脚是0,还有一个就的接地的,我在论坛查了查都没人发过这样问题的贴,所以在这想请碰到过的朋友出来说说吧,那么都块都是一样,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供电正常,USB信号对地电阻正常
剩下的可能就是BIOS和南桥了

网友:
精英NF3这型号I/O和桥坏得多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测试正常,并且不能识别USB 多数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nforce?直接干桥,再说别的

网友:
还有,数据对地500多不一定就是正常的,要看两个是不是一样

网友:
搞定了,在深圳进了10片桥回来,换后故障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USB不能用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极少为48MCLK没输入到南桥引起

网友:
一般USB不能用都是桥的问题呀。。。。。。一般都是做桥呀。、、